联想x8000,不能开机

楼主(2010-10-12):
联想x8000,q35主板,e5200,4g,集成显卡(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amp;face=0&fb=0)。原来接通电源按开机键前都是风扇狂转几下后停止(是自检吧),就可以按开机键开机,今天接通电源狂转风扇的时候(自检)按下光驱的出仓键想把忘在光驱里面的光盘拿出来,可是光盘是拿出来了,机器可不能开机了,面板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没反应,拔下插头接上反复好几次风扇也不转了(正常的自检也没了。电源接在其他的板子上能点亮机器。把bios清零,也没用。把cpu和内存放在别的机器上正常。

网友:
有知道原因的,帮助分析下。谢谢。

网友(2015-02-09):
有没有BIOS 啊  风扇太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