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MAC地址改变

楼主(2010-10-12):
有台华硕的本本,之前因为BIOS不知怎的被加了锁。于是刷BIOS,之后就出问题了,每次重启后MAC地址都不同,用USB网卡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有哪些呢???
PS:换过几个系统了

网友:
你的网卡BIOS是集成在主板BIOS里面的吧,你是刷BIOS之后出现的问题还是在BIOS上,再找一个BIOS刷试试。

网友:
赞同 再刷一遍bios试试

网友:
刷了BIOS解决了~
并且手动设置MAC地址也可以解决问题——校园网绑定MAC地址
感谢楼上二位!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怪 但楼主刷BIOS解决了 不错

网友:
MAC地址和BIOS有什么关系???

网友:
重写一下硬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