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945PLN 双敏的板子 上CPU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0-10-12):
UP945PLN 双敏的板子 上CPU复位灯一直闪 电压都正常 请教一下  下一步从哪下手

网友:
那就是主板不断在复位了?
先换电源,再换CPU。查电源POWER-OK信号。945的主板似乎南桥似乎很容易虚焊。

网友:
测各个供电 PG没问题就拆网卡 1394芯片 换IO。

网友:
涵山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此板5V电容易坏,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5V电容易坏?  哪个位置的电容啊  楼主说清楚

网友:
北桥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