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硕主板开机电路

楼主(2010-10-12):
有一块双硕主板,不法开机,强行开机后测试卡显示00,短路POWER两针无法开机,测得POWER开机两针一端有5V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但此脚并不象别的主板一样接地,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有电路图最好谢谢了。

网友:
纠正一下是主板无法加电。

网友:
不能上电先查上电条件 VBAT RTCRST 32.768晶振  RSMRST 正常再跑开机电路的各个芯片跳变有没正常,不正常的就换。

网友:
非常感谢我是想搞清楚主板开机针另一端不接地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麻烦有没有大概线路图,谢谢。。。。

网友:
32。768晶振测试是正常的,此板有时能上电,

网友:
开机电路电容电阻有接触性能不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