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boos的进来

楼主(2010-10-12):
把主板上的boos能不能换到U盘上    booS也就是等于闪存了把     知道的说下
可以的换我就自己制作个U盘   哈哈

网友:
什么boos?是bios吧。

网友:
换不了,可以的话,做优盘的厂家早关门了

网友:
boos...?游戏的最后关底!呵呵

网友:
呵呵,楼主想像力很丰富,每个BIOS都放一个程序,不同的主板BIOS程序也不同,更何况放在U盘上。。

网友:
硬启动的时候CPU默认就是读取BIOS里的程序,目前是不能改成U盘的,以后或许有可能,哈哈!!!!!!!!!!

网友:
现在主板上的BIOS都是256K或者512K的容M量,,U盘现在最小是2048M的,,,不知道你要那512K能做什么,,连首歌也放不下,一首歌也有4M左右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以吧...  怎么让计算机一开始就读取U盘  是个问题...

网友:
那就大家一起来群策群力吧,相信会有那么一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