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转一个航嘉电源

楼主(2010-10-12):
修转一个航嘉电源
修转以后,没有装风扇在试,又死了,连紫线电压都没有,当费品了。
这个航嘉电源,打开以后,风扇转不动,多处电容鼓包,主板好多地方被烧糊,保险断,13009短路。
换13009,保除,然后紫线电压5V出来了。但死活不启动,tl494正常。
第二天再看,好像13009,每个附近都有三个电阻,总共6个,用的是贴吧电阻。我测了一些有坏的。
找个线路图,查查线路,找到我的备用电阻盒(全系列电阻都有),找2.2欧电阻2个,36欧电阻2个,2.7K电阻两个,按着线路图换了。一知接线线,电压上来了。
装到机器上,3dmark测试通过,没高兴多大一会,又冒烟了,修过的地方又坏了。再次修,已经没有紫线电压,输助电源三极管也坏了。
最终还是当费品了。不过,把13009附近的电路搞明白,是一大进步。
现在修输助电源部分,很不行,不知有什么巧门?

网友:
会修彩电开关电源吗?手机充电器?若它俩都会,那修辅助电源部分不在话下。多看看图纸,一般都是一种自激式振荡电路。

网友:
元件没换完吧,还有50V.1UF左右的电解电容容量不足,长时间工作就会烧13009和保险丝。

网友:
更换的元件质量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没有风扇做散热,这样的电源肯定用不长多少时间。以前这个电源坏也应该是风扇坏了后引起的。再修吧!

网友:
50V.1UF的电容是不是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