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0-10-12):
有块945主板无通电,晶振不起振,量晶振两脚分别对地开路,跟线到南桥,把南桥拆下来后,直接量南桥芯片上的两脚(在板上连接晶振的两脚)也开路,请问南桥芯片上的这两脚对地有无阻值?阻值是多少?

网友:
晶振有电压,并且有压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我知在板上晶振有电压,并且有压差.但量拆下来的BGA上的两脚对地阻值呢?

网友:
你为什么非要纠结他的对地阻值呢

网友:
正常时 700 多

网友:
因为在板上量到这两脚对地开路,南桥.晶振.连接晶振的谐振电容都换过.CMOS电路也正常.就是晶振无振荡波,不通电。

网友:
南桥给晶振供电,晶振送回正玄波。没波 ,你是说的没波??。。。。好好着摸一下

网友:
先把电搞出来,一般是测量晶振有无起振,地阻值一般不会开路(不过也有可能),可能SB虚焊或者中间线路开路了,至于拿开SB后是开路,本人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没有SB连接回路,开路是理所当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振两脚分别对地开路
1.南桥空焊
2.南桥坏
正常情况下32.768对地值为500多~700多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