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Z MICRO 775SE 不过内存 04

楼主(2010-10-12):
     前天收到一片 映泰945GZ MICRO 775SE 开机挡04 但有时又可以正常开机,
量电压,到处都正常,(正常时和挡04时到处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还是不行,
  大师们接着是要干吗?烤桥?

网友:
看在我大半夜发的份大家多捧捧场,呵

网友:
压压北桥看看,不行再压座。

网友:
加焊下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本来是两片这样的板,都是04一块是内存那断线了,我修好了,可这块也是04可就不断线呵呵,,不过我对比下电压等都一样,
  涵哥,是不是映泰的主板CPU座空焊的比较多,我今天又遇到两片(478的)就是座空焊了,
  可这片还没看呢,明天看看再来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