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为什么我植株不能粘住啊?

楼主(2010-10-12):
淘宝买的最便宜的0.45有铅锡珠 柔和旋转风 340度 怎么吹都不粘 是锡珠的问题?还是上的助焊剂的事? 谢谢!

补充:因为放在散热片上的原因 我把它放到板子上就OK了 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你扇热 面积大,不能放在 铁皮上

网友:
助焊头剂多了吧。。。。。。

网友:
先用烙铁熔锡珠看看质量。

网友:
1、你桥是不是放在金属散热片上面了
2、你的风枪温度可能有误。

网友:
噢 我就是把它放到cpu散热器上面弄得 谢谢管理员 明天继续练习

网友:
助焊膏不能多了 也不能没有 我刚开始也是和你一样总是不上去 涂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助焊剂我已经涂抹的很少了 我想应该是管理员说的因为我是在散热片上操作的原因吧

网友:
注意2点:1、助焊膏不能多,多了锡球容易粘连;2、芯片不能放在金属的上面,否则温度都被金属吸收了,要放在废主板上最好中间的空心的,我一般放CPU座子上植球,温度340--380,很快的!

网友:
你吹了多长时间,温度是否能达到锡珠熔化的程度?

网友:
我马上也买一台来试试!!!!

网友:
果然是因为放在散热片上的原因 我把它放到板子上就OK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