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疑问

楼主(2010-10-12):
百度了半天,也没看到相关问题的解答,只好到论坛求助高手们了

1.在TB上买了一台国产安泰信的936恒温焊台,拆开包装一看,昏了,温度调节钮上印的是936H,背面电源线上却印着936,请问这是真货还是假的(安泰信官网上只有936.936A.936B和936E)

2.附赠的是907手柄,请问能和906的手柄互换使用吗??

3.907和906的烙铁头能互换吗??

4.我拆开907手柄看了的,似乎是四芯的发热芯。正面两根,背面两根,背面的两根用透明胶套作为绝缘体,请问这样的手柄能用普通的国产四芯发热芯吗??如果不能,是不是一定要用专用的安泰信发热芯或者说换一个普通的国产906.907手柄?

5.温度调节钮下有个CAL孔,据百度说,是换了发热芯后,用来校验温度的,请问怎样校准?能告诉我详细的过程吗??

PS:百度了下,似乎TB上有人做了白光936的电路板,是不是把国产的电路板换成白光936电路板,就是一台国产白光936了?可以用白光936烙铁手柄了??如果是的,请问TB上的国产白光936电路板怎么看质量啊。是不是看温控芯片?

本人是焊接菜鸟,原来用的是广州黄花906恒温烙铁,换了几个烙铁头了,一直用不顺手,因为囊中羞涩所以购买了一台国产936焊台,问题比较多,还请各位大大指教指教

网友:
焊台的真假无法帮你鉴定,据搜索从05年开始市面上就已经出现了安泰的假货,如果楼主买到的是真货,那就用原厂的发热芯好了,四线芯应该是和AT936b(注意是小写b,不是大写B)的发热芯通用的,据使用过AT936b的人透露这款发热芯寿命还是挺长挺耐用的,使用原厂的发热芯没必要进行温度校准,一般焊台都是专业人员测试校准温度后才出厂的。

网友:
刚在网上找了一个安泰信936b的四芯发热芯,似乎是和我的907手柄内的一样
http://user.qzone.qq.com/1201495 ... -a295-fac1f3c96590/

网友:
你把你的焊台发上来哈

网友:
刚在网上找了一个安泰信936b的四芯发热芯,似乎是和我的907手柄内的一样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图就是安泰的原装四线发热芯,放心代用好了,你的焊台如果是正品,那么应该属于安泰936系列倒数第二的低端焊台。

网友:
最好是上个图让看一下,我现在用的就是原装的白光951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