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用什么方法排短路 和微短

楼主(2010-10-12):
请问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排短路 和微短?????
方法

网友:
这个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有的芯片某些针脚本身设计就是需要短路的,有的测得的值可能会很小,也就是微短。还有接不同的测试点值也会不一样,不知道楼主想知道测哪里的短路和微短?

网友:
可以加低电压烧啊,哪地方发热测一下发热的原因,不行就换。但是你要知道加电的店方的电压,,否则会有新的故障等着你的,或者一个一个的拆也行啊 安全但是麻烦咯

网友:
每次直接用烧机法,懒的 慢慢排

网友:
最好用打值的方法来判断是否存在短路,如果很难发现故障点,可以用烧机的办法。

网友:
严重短路用排除法和电击法

网友:
不太好说,不好修呀

网友:
一半修多了 就会知道哪些的供电的对地阻值不是很大的 例如 cpu供电 显卡供电 北桥供电等 都不是阻值都不是很大 一般有短路情况 可以用烧机法快速判断 或者只能一个一个拆 来排除

网友:
呵呵 是的 如果你修的多 就知道了

网友:
电烧法一直不敢用。。。

网友:
用小电流烧板。

网友:
加个低电压烧机,开诉摸主板看看哪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