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傲月852焊台,温度不显示了....

楼主(2010-10-13):
今天在淘宝上买了个二手的傲月852A热风枪,用了十几分钟不到,温度就不显示了,显示屏只剩右下角一个小圆点,,刚用的时候是有显示的
后来不知是不是我试着开着机的时候把风枪反过来风咀向上,据说可以让风枪进入待机状态 ..结果后来就发现温度没显示了,然后再怎么关机开机都不显示数字了,按显示窗下面的Real Temp(实时温度)按钮也没反应,只有开机的一刹那显示666然后就变成右下角的小圆点了
到底这是不是坏了啊?有没有办法让它恢复显示呢?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去问卖给你风枪的商家,而不是来这里抱怨,趁着保换期还没过赶紧去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只怕再晚人家不给换了!

网友:
东西重退货运费麻烦,自己试着修修吧,

网友:
我买了一台傲月的936恒温烙铁,原装的头也挺好用,换了正品安泰信等头子,非常不好用,一直找不到原因在是什么地方,郁闷。

网友:
服了,风枪都买个旧的。

网友:
是不是在这家买的???还好我没下手。。。。观察几天了。。。这人要理不理的。。。。。先检查下手柄内发热丝----到---控制板插座的这段线是否良好???测温电偶的阻值???再者就是控制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