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C主板没复位

楼主(2010-10-13):
这个板一开始有复位上电过了3秒复位灯常亮。查发现有个MOS管一开始是1.2V供电看电路是往CPU座那里供电的。一开始1.2V复位灯亮了之后电压慢慢降。降到0.7V。经查是LM358控制的LM358先换不行。查第三脚的IN+经两个小三极管转换过来。第二个三极管的B极是控制信号追不出来。我把他的CE极短接有了1.2V电压但是还是这样没复位。不知道怎么搞了。还有内存供电的W83321G的电源IC一量8脚就断电。今天维一天了本人也是新手不为主板只为学习。希望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
W83321G的8脚是电流限流设置脚啊,你要测内存供电,应该在MOS管上去测吧

网友:
我想量下芯片的脚位电压。但是一量断电也不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1.2V复位灯亮了之后电压慢慢降。降到0.7V
查一下主板上面别的电压有没有都正常了
  别的电压不正常就会影响到358 IN+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