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术语内存供电中的 2.5V_Dual电压和2。5电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0-13):
谁给我说下内存供电中的 2.5V_Dual电压和2。5电压有什么区别。能举例说明最好谢谢

网友:
Dual老师说是双路供电。我也不懂!就好比有个电路没开机前5vsb供电开机后红5V替代前者为其供电。
估计我说错了吧!你看下这个连接: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19041

网友:
双供电电路,待机时,由5VSB转化为2.5V,开机时,由红5V转为2.5,常见的双供电MOS如4500

网友:
就是双向供电,开机前后都有供电的。就想上面说的 开机前5VSB转2.5V 开机后红5V转2.5V这种的就称是DUAL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V_Dual电压和2.5电压区别
2.5V_Dual开机时与关机时这个电压都有的
2.5电压只有在按下开关后,主板通电了这个电压才会有

网友:
我有块板子开机和关机都有2。5V内存供电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