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又来求知了,3个问题

楼主(2010-10-13):
老师们好,呵呵!
最近总是没日没夜的的恶补知识。
看书看到一半又有不懂的了。请各位老师再指点下!
1.请问场管和晶振有办法在不加电的情况下试用数字万用表进行好坏判断吗?
2.为什么有的电路要用电阻接地,直接接地不行吗?
3.书上说5VSB转3.3VSB可以通过1117进行转换,也可以通过电阻进行转换,1117我可以理解。但电阻是怎么把5V变成3.3V的呢?5V经过多少欧姆的电阻变成3.3V?有没有什么公式?
每次发帖求知,都有老师们的回答。十分感谢。
问题

网友:
根U=IR可以算出电阻大小

网友:
你去百度一下,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把各种作用好好看一下。
主要了解,什么叫分压,上拉,下拉,限流。先看看再说,如果跟贴解释,篇幅太大。

网友:
你好,第一个问题的晶体用万用表测不了的,场管是可以直接测的,后面问题你可以百度一下,你首先要知道各个元件的作用,特性才好

网友:
电阻当然可以分压啊,U=I*R, 测量电压、电流大小,就知道需要多大的电阻了,楼主还要好好恶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