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时钟晶振跑马

楼主(2010-10-13):
昨天拿了一块板子很奇怪,我师兄先修的他查了下电压都正常点IDE第一脚无复位,检测卡不跑马,让查下,拿到板子后先量了各个电压都正常,接着量BISO的时钟1.6V有了,量PCI B16脚无时钟电压于是量了下时钟芯片的各个330的电阻排阻都有电压,随手用示波器碰了下晶振竟然跑马了,于是换晶振无果,把晶振的两个谐振电容换了故障依旧(这点是参考不触发的,故障来修的),但每次碰一下晶振都可以跑马显示。没思路了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网友:
量一下晶振两个脚的阻值,可能开路了。再不行就换个IC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也可能与南桥有关

网友:
什么地方的晶振,要是32.768应该考虑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下你碰到那个晶振,可能就好了,以前我修一块笔记本板不触 发,无意中用表笔碰到南桥晶振触 发显了,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是时钟晶振,加焊过无果,换了一个也一样

网友:
换晶振,不行整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与电容换掉之后不行,加焊或重植南桥,如果还不行南桥坏

网友:
重做南桥,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换ic看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