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CPU供电的疑或

楼主(2010-10-13):
现在主板维修量多了,经常会遇到一种故障情况,上CPU,CPU周围的供电,和北桥全部短路,
不上CPU,可以上电开机,并且排除了CPU的故障,这种一般是怎么修的,
小弟的看法是CPU座短路了,但也有人说是属于北桥短路的后果,也不知道这种怎么修

网友:
上CPU,VCORE对地是正常的。

网友:
你是说没电压对吗?加焊主控IC,不行就换一个,多数都是通病

网友:
北桥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