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电流走到0.4 不上CPU 0.25 求思路

楼主(2010-10-13):
HP V3000 电流走到0.4 不上CPU 0.25
V3000 子型号 V3439AU AMD 处理器 集成显卡
上CPU 电流走到0.4 不上CPU 0.25 求思路 谢谢
cpu
处理器
显卡

网友:
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北桥是不是集成的,集成的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北桥上贴片 电压 有3.3V 1.2V 还有什么可以测试的啊

网友:
有电压并不代表北桥没问题,还有那么多信 号线到北桥的,看电流好像是跑不过内存,加焊显卡试试了!

网友:
显卡集成在北桥上 内存数据 和地址 电路 电压时0.9V左右 内存时钟电压时0.9左右
不上CPU 是 0.25 上了CPU 是 0.39 上了内存是 0.4

网友:
0.39和0.4就什么区别的,那只是多了个组件 就多了一点点负载电压而已。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的,呵呵,只能先做下北桥看看了

网友:
看CPU RST 有没啊

网友:
这个像是缺电压

网友:
CPU RST 有没啊 没假负载怎么看啊

网友:
从新做北桥

网友:
要不是缺电压要不没有CPU RST

网友:
先做下显卡试试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把供电给修出来吧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6150的北桥易脱焊。

网友:
缺电压,有没有测时钟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AMD集成显卡的,先做北桥试一下

网友:
做桥,桥的问题,我修过

网友:
先看看缺电压不

网友:
这种机子CPU 也是爱坏,不行的话可以试试看,再一个换一下北桥,如果再不行,就可以考虑换主板了。

网友:
先查一下外围电路再考虑桥

网友:
桥供电  内存供电  都正常吗?

网友:
搂主修好了吗?今天也遇见这个问题了,cpu无供电

网友:
修好了吗,说一声,给大家一个想法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