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0-10-13):
我今天接到一个打印机电源板短路了,我看到两个东西烧坏了,扳子上标的是Z1,Z2上面的型号是:7C471不知是什么元气件,请教高手

网友:
把它拆了也可以用。

网友:
这是个压敏电阻,大小是471的,当电源电压过高时,它起到保护作用,不让后面的电路受损。不要它也可以工作,但少了保护,以后如电压过高的话,那电源板就会。。。。。。。

网友:
只要后端不短路,前端不是380进入,一般都没问题,不过加上为好,随便拆个废电源上面都至少有几个

网友(2010-11-17):
要看看桥烧没有哦,开关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