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上的这个电容容量是多少?

楼主(2010-10-13):
一台19吋液晶电视黑屏,检查是高压板损坏,换了个通用高压板修好。后检查原来的高压板,测出一个贴片电容短路,就是照片上螺丝孔两边的四个电容C3,C4,C5,C6,c5短路了,想换个电容却不知道容量,想测量对应的C4容量,发现数字表的电容档好像不太准确,那位知道这个容量是多少希望告知,谢谢,版号是JX-04S05

网友:
贴片电容代换,一般是看个头大小,颜色,相近的就可以了。

网友:
板上测电容短路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但不一定是该电容短路 建议楼主折下测下

网友:
只要耐压足够  容量相差不要太多就行,,,

网友:
我怀凝这电容短路的情况很小,应该是其它电路短路了。拆下来测测吧

网友:
二极管还是开关管短路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贴片电容有C01/C0402/C0603/C0805/C1206/C1808还有更大的C1812等.

接下来才是容量和耐压.

网友:
贴片 电容外表大小一样  颜色一样 就可以  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