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接?

楼主(2010-10-13):
在焊接ISL6566是如何才能保证没有虚焊的啊,有保障没有坏芯片啊有没有好的技巧啊谢谢各位大哥了啊 急用
芯片

网友:
新的芯片先用烙铁在其脚 上加锡,焊盘也用烙铁拖好,然后用风枪吹上去就行了,如果吹好了怕空焊就用烙铁再拖一次。

网友:
这样一直拖得话lz6566不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