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黄色一闪一闪,无显示,经拍打显示正常,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0-10-13):
我的显示器是dell的,经常出现打开电脑,显示器无显示,电源指示灯黄色一闪一闪,按电源按钮无法关闭显示器,用力拍打就能恢复正常显示,有时正常显示后也会突然无显示,再拍打又可正常显示,请大家赐教

网友:
虚焊了,  自己用的话就拍拍算了。  我们这装机的显示器都这样。  自己的都懒得动手。

网友:
虚焊 接触不良 细查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虚焊吧,打开看下

网友:
屏线要掉了吧。

网友:
很典型的是显示器欠扁嘛,打打就好了。
虚焊或者接插件松了,看来你不是专业搞维修的,送修

网友:
既然拍打可以正常,,那就是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我也有个 这样的是15的   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     是电源问题   没有虚焊  没找到 坏件 最后换块电源板  彻底好了

网友:
虽然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但是确定了故障所在是焊接问题,我就能修好它除了bga焊接我没办法我没有bga焊机

网友:
電源板虛焊成份高  我還遇過一拆電源插座掉下來

网友:
换电源板要多少钱呢

补充内容 (2011-8-25 11:44):
问题已经解决是变压器的一个引脚虚焊,加焊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