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海尔A600的机器,HannStar J U50SI1 PN:37GU50010-C1 SIS M672+SIS 968
接到机器是开机不显示,看电流再加上是这北桥估计就是北桥虚了,不出所料,把机器通电一段时间等桥热了关机再开海尔出来了
接着就加焊北桥,再上电测试,加电不显了,以为没焊好干脆拆下重植,然后又装上故障依旧,电流跑到0.8A不动,诊断卡无复位了真晕了,也没有掉件,焊个北桥还能导致没复位呀
不显示

网友:
我也是此故障!

网友:
我没修过这个机器 不知道是三集成呢还只是显北集成 复位没有要考虑南桥 不知这两个芯片离的远吗

网友:
电流到0.8,CPU应该工作了.应该没过内存才是呀,示波器看下过内存没?还是传说中的死波就麻烦了.要换个桥试下了,还有BIOS,多开几下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