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vm 全版复位电压低

楼主(2010-10-13):
此版,开始时SB的1.5V不正常,换1117后正常,754假负载测得除复位电压外都正常,时SB没有发出RESET信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电压不正常就是没有复位,不一定是SB没有发出,可能是复位电路转换元件不正常的

网友:
谢谢涵山老师。在线测得PI15的电压。0.15V,bios,cpu,ide电压均0.09V,英伟达的SB,但PCI 15PIN,BIOS 2PIN对地组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NV单桥的板在供电正常情况下 不复位很多都是桥空焊引起的,先刷BIOS,再查一下灰线PG有没有到桥了,都正常的话基本上就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