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2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10-10-13):
梅捷SY-AMNS-RL,AM2主板,短接开关针没反应,可以强制开机,强制开机后能进系统,开关针有5V电压 ,无从下手

网友:
修开机电路啊

网友:
我想知道《开机电路》指是电源5v,还是主板开关针的电路?

网友:
强制开机指的是什么

网友:
查开关电路上的晶振坏没有,到南桥路上的电容电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
IO 是什么型号的啊? 看看参不参加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没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是蚂蚁的 FGFintek    F71872FG

网友:
看它的开机电路是怎样的,再来修开机电路

网友:
你是远程学员,看看饼哥发的课件,上电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点查开关针到IO  IO到绿线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