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开机无显 代码跑DA

楼主(2010-10-13):
HPDV1000开机无显 电流1.1A 诊断卡代码跑DA 有时候跑0A 915GM的芯片 怀疑是北桥显卡部分的问题 请各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诊断卡代码

网友:
现在的代码跑的是4A -59 -B5 -B9- C0 各位老大 帮帮忙啊

网友:
现在是接上屏后 屏亮了 但是还是没有显示 不是白屏 应该是显卡的事情了 先换桥再看看

网友:
支持,先换北桥试试

网友:
清屏了!重做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