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65-m2 主板不触发,各位兄弟前来看看。。

楼主(2010-10-13):
七彩虹C.NC65-m2 V1.4 IO:83627EHG 更换过,,,晶振电压正常,,开机电压3.3V ,,桥也做过,BIOS也刷过,没有短路,!各位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短绿黑试下有没短路啊   先插开关连IO 或者 门电路 看有没高低变化  再看 IO有没给桥信号 如果有 那就再查桥有没给IO唤醒信号  如果没用那就还是IO的问题  不要一味的替换法

网友:
回复 aisiniyan77 的帖子晶振电压正常,正常是多少?你测的又是那一个晶振??
不开机,首先查待机电压,然后就是开关针到IO  IO到桥  桥再到IO  IO到绿线的这几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