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使用好U盘的几点知识策略1

楼主(2010-10-13):
正确使用好U盘的几点知识策略1

U盘是我们生活中主要的储存工具,但由于U盘的普及致使U盘上面的病毒日益猖獗,因此正确使用好U盘很重要,不仅能防止病毒到处的传播,也能防止只记得U盘的资料丢失或被病毒损坏。下面是笔者提出的正确使用好U盘的策略,供大家参考。
1、U盘病毒问题
为了避免U盘上的病毒感染到本地硬盘,在使用U盘时,应该养成以下习惯:按住“shift”键后再插入U盘,等几秒钟系统找到U盘后,请使用winrar软件的资源管理器进入u盘,这样就算是u盘上有自动运行的病毒也不会被激活,进入u盘后可查看U盘中有无autorun.ini 文件,如有此文件可判断此U盘有U盘病毒。可以提取出autorun.ini文件,然后用记事本打开此文件,查看文件中有的可执行文件名,然后在winrar资源管理器中进行删除。同时请注意删除一些根目录下的,不是你自己的程序,如一些bat文件等。为了避免u盘感染u盘病毒,可以在做系统的时候关闭自动播放功能,这样当u盘插入的时候,病毒不会被自动运行。还有就是应该安装u盘病毒防火墙,当发现有u盘病毒时,会自动清除病毒。
2、U盘的热拔插的问题
U盘都是采用USB接口,采用USB接口的设备是可以进行热拔插的,但是还是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在插入时需要注意方向,遇到无法插入的情况,千万不要用力,换个方向就可以解决问题。并且在拔下后也不要马上接着就插入,等待5秒钟左右再插入。现在很多U盘上都有LED的指示灯,指示灯的明暗、闪烁等都反映了U盘不同的状态,一般来说只是灯只要是亮的时候都不能拔下U盘,这说明U盘在工作,强行拔出会造成损坏。在WinME/2000/XP下,添加U盘后会在任务栏中多出USB设备的图标,打开该图标就会在列表中显示U盘设备,选择将该设备停用。然后你再拔出设备,这样会比较安全。需要说明的是,有的U盘在WinXP下其指示灯总是亮着的,这是因为WinXP增加了对USB设备的检测功能,而只要有数据流量,指示灯就会闪烁,因此这时也要在停用该设备后,再进行拔出的工作。
3、读写开关的选择
和软盘类似,U盘上一般都会读写开关,切换该开关可以控制U盘的只读和读写。不少用户在使用该开关时,直接在使用时进行切换,这是不正确的。这样不仅不能使设置生效,并且还有可能损害U盘。正确的方法是,先拔下U盘,接着进行状态的切换,然后在插入U盘,这样才能正常使用。同样有的U盘上还有其它的切换开关,也要遵循以上的步骤进行操作。

网友:
说得不错,是供大家参考的好资料

网友:
谢谢,我会继续为大家服务的

网友(2013-11-21):
请使用winrar软件的资源管理器进入u盘,这样就算是u盘上有自动运行的病毒也不会被激活,

资源管理器不是在“我的电脑”右键菜单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