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这张贴求助

楼主(2010-10-13):
                          昨天发的这贴,,这里有一块主板的问题是IO很热,,型号是IO8716F--S的,,,取下IO后。。有一脚是焊盘脱落了,,但是那白条还在没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白条在补到原来的位置上,,飞线我手里现成的材料不好用,,,知道的朋友请教一下,怎么补焊白条???
                          焊盘已经脱下了,,但是白条还在能重新做上去吗???????如果要飞线的话,,在接线的两头用什么固定????

网友:
取IO严禁用镊子等物体用力拔   温度说到不到的时候 拔下来后  基本就脱落了 要等到完全锡融化 轻轻取 除了飞线基本没别的办法吧

网友:
哦,,那飞线的两头用什么固定???新手请教

网友:
断线的那一条到了哪里去了,找个PDF把断PIN的给接上

网友:
飞线基本上用稍细一点的漆包线来做的。如果该线路电流较大的话,线的材质也要粗一些。

用适当长度的漆包线,剪下后,将两头用刀片把外面的漆刮去,留用。

然后将脱落的焊点处,用刀片刮去表面的漆,要适当的长度,表面上锡。(也可在该线路的另一头的元件焊点或是过孔处的漆刮去,自己实际选择)
刮去漆的漆包线上点焊锡,把漆包的两头连接上断掉线路,焊接上就行了。焊完后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否是通路。

用焊锡焊上的,你说用什么东西固定?或者你有心,可用绝缘绿漆给涂上,一样有固定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相连的那根线。用小线接回去再焊IO ,如果是在外面的先把IO焊上再飞线。

网友:
飞完线,在两头用热熔胶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用锡焊好后涂点绝缘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飞线一头接IO对应的那个脚,一头接同一电路中相近的电阻或是电感。

网友:
飞线可以,如果掉的不是太长也可以直接用焊锡连上(芯片脚和电路板上断头之间1-2m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