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网卡 声卡都没声音

楼主(2010-10-13):
在系统里面能识别到网卡和声卡,但是不能使用,网卡是BGA封装的测量供电OK晶振也起振了(测量旁边晶振)。 声卡的供电,时钟,复位 都正常,

                           请高手赐教!非常急。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再检测硬件 这么巧的事那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南桥挂了还是虚焊!???

网友:
我也到了一个这样的故障还没解决呢,不知楼主搞好了没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按要求装他原装系统试下

网友:
搞好了。 换网卡。 声卡是驱动的问题。  网卡是BGA封装的。

网友:
网卡声卡都不能用,应该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