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500电源只有逆变供电,没有交流电源供电 ...
山特UPS-500电源只有逆变供电,没有交流电源供电,求解。

楼主(2010-10-13):
刚接到朋友的。山特UPS-500电源只有逆变供电,没有交流电源供电。不管接不接220V电源,开机都是电池供电,输出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
电池

网友:
一般有交流接触器 或继电器切换 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切换开关有问题。

网友:
继电器,开机过程中没有动作。

网友:
有个小变压器(检测220V电压的)容易坏,你看看。电子报合定本上有该UPS的图纸。

网友:
交流保险管,,,

网友:
市电检测电路有问题,仔细查一下。我曾遇到一例,是一个小电容击穿了,外观一点也看不出来,是聚苯乙烯电容的,耐压63V。

网友:
查一下继电器旁的IRF740,看有没有烧坏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我看一下。现在此谢过了。

网友:
检查转换线路

网友:
我试过TG-1000的UPS,不带负载开机时电源只有逆变供电,没有交流电源供电。不管接不接220V电源,开机都是电池供电,输出正常。如果一插上负载,都会转换为交流供电,且向电瓶充电。你带个小负载试试。当然型号不同,有可能不一样,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