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不过内存维修维修(通过)

楼主(2010-10-13):
接到客户送来的主板先做清理后目测打阻值没有问题,上电复位灯常亮。

开始检修,检测内存电压,内存无电压表显才0.21V

跑线路发现内存供电接APM7313,测量7313电压,D极输入电压只有0.6V,输入都不正常输出肯定就不用说了,再跑D极电压来源,D极接4500,测4500 输入极为5V正常。

再测4500控制极9V也正常

测量输出极电压才0.6V,故此判断4500损坏。

更换后上电跑码正常。

装机测试OK

网友:
请给看下 ,能否通过

网友:
那个4500M  你可以不用换啊,   你就接根线就可以了啊。   你量3.3V  接3.3V就可以了     我修这样的就没有换过     都是接线的

网友:
呵呵   ..4500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   很多在 ASUS的 845的主板上用到.维修思路哈还是比较清晰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换了好啊。客户就在旁边不愿意呀。

网友:
维修主板挺有意思的,有机会要学习学习

网友:
还是换了好。

网友:
回复 zhy呵呵呵。  你还让客户进去的 啊?  。 我们这里是不能让客户进来看我们修机的

网友:
没4500ic 比较少,直接飞线,没有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一间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那就怪不得了 。  我这里也是一间  。  不过就是一个好小的 出口     所以 客户就进不来 。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呀,顶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也得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   客户进去看那不是 便宜就没有得捡了啊。是不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我也是很苦恼啊,看来不该不行啊。

网友:
4500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不过不换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