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上电掉电

楼主(2010-10-13):
R51e 上电0.56电流,就掉电。是那里问题

网友:
传说中的MAX1989?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得先确定是短路,缺电,还是温控出问题啊
短路,量主板上所有电感的阻值
缺电   开机上电瞬间量各个电感电压
温控  看1989的工作情况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电路和北桥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CPU供电电路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