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8200M主板通电故障

楼主(2010-10-13):
翔升8200M主板通电开机接显示器有显示,但开了一下又自动断电,一下又来电。如此循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源供电不够啊

网友:
电源24针排线是否接触不好,特别是防反卡口是否松动

网友:
电源已经换了个新电源,排线接触良好。故障依旧。但是可以跑码到有显示。请教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PCIE数据线的对地值 看下桥有没有空焊,打不出来先刷BIOS再压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