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用10分钟就花屏

楼主(2010-10-13):
如题;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先换内存,要是能拍个图片上来 可能大家能回答更准确一些!

网友:
为什么不加个显卡上去试试,看看还花不?

网友:
这板是集成显卡的,花屏时你用的是集成还是独立显卡,用集成的你先换内存试一试

网友:
换内存,刷Bios试试!
再不行加张显卡看看!

网友:
如果用的是集显,内存条部分的可能性占80% 桥部分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显花屏时查内存工作条件,换内存试

网友:
像集成显卡的首先就是换内存  然后再考虑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