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P DUO 上电保护

楼主(2010-10-13):
GA-8I915P DUO  上电保护,
查内存供电  OK
无Vcore 上CPU测试灯,测试没问题,
内存供电OK
上假负载没有Vcore  上CPU保护..掉电
电源管理芯片没有EN ,其它脚位正常
上假负载 复位常亮 ,
听说775的座子容易空焊,上内存,上CPU强压CPU 。。OK 跑码
才知CPU座子空焊。。。

网友:
CPU座子空焊了,你上CPU测试灯,还没有测试出问题,

网友:
现在好多板用的电源管理芯片都有这个功能只要有供电不正常的都会掉保护。

网友:
上了,测时是好的, 上了CPU就不行了 ,强例压之后测试灯有几个不亮,

网友:
现在这些板子好容易空焊啊

网友:
这款主板CPU座空焊的有点多。

网友:
就是啊,现在很多板子的CPU座子都有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