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n52l-s3的问题

楼主(2010-10-13):
ga-n52l-s3的问题是复位灯常亮,既可以快关机
没有U电压  南桥上边的WQ12的场效应管有输入,没有控制,没有输出 ,控制脚和w83303ad的36脚相连 输出和37脚相连  u供电芯片是isl6312 36脚en有3.6电压
请问一下应该查那啊

网友:
w83303ad换了不好使  这个主板的w83303ad芯片其他脚都和好的班子电压一样  就是36 37 没有电压  换过io也不好使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呀  w83303ad坏的几率高压

网友:
桥供电 都没有那来的CPU供电 呀,先查为什么桥供电的驱动电压出不来,是内存供电不正常还是内存供电正常的反馈信号没有返回到8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