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电压

楼主(2010-10-13):
梅捷 SY-73V-GR 总线电压不出来 是由LM358控制的 找不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一下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了,CPU供电有没有正常了。

网友:
就是 没有总线 才没有VCORE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是CPU供电正常后才有总线电压的。
TNIEL的是总线电压后才有CPU供电这两个刚刚相反 的。

网友:
AMD的是CPU供电正常后才有总线电压的
TNIEL的是总线电压后才有CPU供电这两个刚刚相反 的。
是呀楼上说得是呀  请问是系统管理总线不  内存哪里的吧 哪个可以飞线呀

网友:
大哥 我问的是775的 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LM358的8脚5V供电,3脚或4脚的基准电压正常不?这个基准电压一般是经5V/3。3V接两个电阻分压或由431稳压得来,再看1脚或是7脚(也就是接MOS管G极的那个脚)的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换LM358,有的话换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