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加热PCB可以开机正常跑码

楼主(2010-10-13):
头能的事天天有啊,今天又接了一个华硕P5QL的,也是跑C5C4之类的心里高兴啊,心想又找了一个同毛病的。也没有细测,直接上BGA加焊U座,开机顺利跑码显示,心里高兴。可是等到了一个小时再试时,又不行了。心想是不是加热时碰到PCB上有虚焊的东西了。然后对着CPU座附近用风枪吹啊。再关机又可以开了,但是一冷却又不行了。这个什么问题啊,用风枪不用吹元器件,吹CPU座旁的PCB一会也可以开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难道PCB有问题,对附近的元件也加焊了。还是不行。有碰到过的高手帮忙解决下啊。。。

网友:
我想是不是U座还是有问题,加PCB影响了U座,心里准备换座子试试。。。

网友:
U座重新植珠一下.

网友:
不能点亮是跑什么码呀?应该是CPU座子空焊或者北桥空焊压一下桥看能不能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座子吧

网友:
这个板子现在是这样的,主板自带的是E3300 我换成E2410可以正常跑码显。但是E3300放到别的主板上测试也是好的。我想可能是座子有问题吧。不过没有换座,让顾客换U。

网友:
我想问题还会出现的,其实没有确定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