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显卡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0-10-13):
我的电脑插上显卡后不能开机了?电源是好的,显卡上面的电容也没爆浆啊,显卡是七彩虹X550 CH,是显卡那里坏了啊
显卡
电脑

网友:
那你就在换一块显卡看看,判断下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插槽或显卡哪短路了

网友:
有可能是3.3V短路了,你测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显卡供电有短路或者核心坏了。拆下来测一下供电的电感如果对地值偏小就 是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我就碰上过两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