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触发掉电,没有思路

楼主(2010-10-13):
机器是进水,已经清理干净,已经认真检查没有看到腐蚀断线,待机电流0.06,按开关后电流到0.55A左右,然后掉电到待机电流0.06A,在按开关电流就不变了还是0.06A,但是电源指示灯会亮几秒,第一次触发后量各组电压都正常,3VS和5VS也有,已经没有思路,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板号是:LA-3541P

网友:
先搞南桥相关部份

网友:
我下图纸好像不全,很都东西都搜索不到,还是不对

网友:
很明显过CPU了,下一个重点查内存和显卡,集显那就是北桥,目前不是南桥部分,查各部分的AL电压才能出,你这样问,都不知道怎么答。

网友:
更换南桥机器正常,南桥底下已经发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