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下悲惨的经历

楼主(2010-10-13):
最近5天来修板一直未成功过原因是诊断卡坏了。最近一直维板有的CPU供电问题有的复位问题很多。修好问题之后就会出现什么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也能复位就是不跑码。拿座灯测座子压桥做桥起码不下8张可能修好的板子。把那张诊断卡拔了就显示了。不拔就点不亮。今天就发现奇怪了。把我那张诊断卡插到我一直正常的主机上结果不跑码开不了机。我一怒之下把卡烧了。还问个问题NF-6100-400的桥能替换NF-6100-430的桥吗谢谢

网友:
最好用两块测试卡。

基地的卡还行。

就是我买的有点大了。。小的那种没货了。

网友:
哦,还有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迷你型的数码卡,挺好用的,不过LZ说的桥的代换。本人也不清楚。希望有高人指点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NF-6100-430应该可以替换NF-6100-400
反之就不知道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饿罗丝就不错哇 但桥代换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