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待机偏大

楼主(2010-10-13):
机器刚拿到待机0.11 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机检测 ,测3V  5V  没出来  控制3V  5V 的电源芯片PS61020严重发烫  把此芯片换掉后故障依旧。没思路了请教各位了!!!!

网友:
查负载对地阻值,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芯片条件满足  测周边元件正常   不知道此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五条腿的管子是干嘛的

网友:
ldo3和ldo5负载电流大了

网友:
知道是有大电流的  是VL电压   但是没图纸不知道 那几个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