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同时烧毁CPU内存和主板

楼主(2010-10-13):
今天碰到一台机子同时烧毁CPU内存和主板

网友:
雷击的,我们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电压过高、主板进东西造成短路、雷打呀。

网友:
保护电路失效致电压过高,雷击,短路等都可能导致CPU主板和内存的烧毁。

网友:
这样的情况很少见,一般都是烧主板,或内存。

网友:
只烧一样的比较多,但同时也不排除人为或自然因素,人为的有用带空气开关的接上220V,也有零线断路造成380V电压进入的可能,前提是电源也有可能损坏;自然的雷击比较多,家里没有防雷接地和保护接地

网友:
除了雷击就是用的垃圾电源吧……

网友:
主板击穿或短路。

网友:
还有就是CPU和内存的槽同时被污染了,呵呵呵

网友:
不是雷击,就是进380V了,呵呵

网友(2011-01-31):
主机遭到瞬间高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坏一种   主要是高压和雷击多见

网友:
保护电路问题出现往往损失比较厉害

网友:
雷击最容易坏的是网卡  估计他的是家里电压不稳

网友:
我曾经遇到一台HP机子就是主板内存CPU都坏了;但电源都是好的。

网友:
出现这样的,只有雷击和交流电压不正常的才会,如果220V变成380V的进去,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经念是雷击、电压不稳定、回南天潮湿、内部短路,

网友:
静电~主板短路?????

网友:
雷击同时烧毁这三样的几率也不大。

网友:
雷击或者电源失控!

网友:
误接入~380V的情况碰到过多起,而且都是首先损坏ATX电源,不损伤其它硬件;但劣质ATX电源造成主板、U、内存、HD全玩儿完的真见过。

网友:
雷击的,主板质量不好,电源质量不好,工作环境太不好了

网友(2011-03-14):
变电的电压一下高起好多 也会烧 不过都有保护 但是也有运气 我遇到的就是 电器都烧了 后来找政府赔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