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说一下拆台式机电容的注意事项,我今天买了吸锡器

楼主(2010-10-13):
我的装备
369B控温防静电焊台
刀口烙铁头
普通松香
0.5焊锡
普通塑料手动吸锡器

我的方法:
温度调350 先点下松香 擦一下 上一层锡
烙铁头顶住电容锡盘(单个加热),不断加锡,一直到锡把阵脚盖住,在电容针脚上微微水平移动烙铁头,过十几秒感觉差不多了,用吸锡器吸掉焊锡,然后搬动一下电容,如果电容一个针脚活动可以被取下,重复加热另外一个针脚,如果仍旧不能取下一头针脚,继续加锡加热吸锡直到取下。

不知道我的方法是否正确,如果2个针脚共同加热的手法是如何的?有什么注意事项或技巧呢?
350度温度是否合适?

网友:
主板的电容?拿电容不需要吸枪, 加了锡用手一拿就下来了。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你用吸锡器反而会把焊盘搞坏的。我们一般都是用一根针,一把恒温烙铁。首先把恒温烙铁头放在焊盘的上加热,等焊盘里面的锡融化之后,在用针头从焊盘里面穿过就行了。这个方法蛮好用的

网友:
用烙铁就行,单脚焊锡熔化往上拔一点,再拔另一脚,这样交替往上拔,很快。回焊反过来操作,非常简单。

网友:
用烙铁拆,用烙铁和针打孔比较好,那样不容易损坏焊盘。更有利装上去。

网友:
刀头的烙铁拆很容易啊!直接加热!等焊盘的锡融化之后直接拔下!!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回复的字怎么不显示???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你回的贴我都看不到

网友:
用吸锡器不小心会把焊盘搞坏的,甚至把小贴片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