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9500gt 128m 128bit

楼主(2010-10-13):
杂牌9500gt 128m 128bit DDR3 hy显卡,bios坏,刷进其他9500gt 256m的bios能亮但花,找不到9500gt 128m128bit 的bios,望有的提供一下,只要是128m 128bit的9500gt  hy或3星 的bios即可, tc不tc都可以 !

网友:
你没看错吧9500一般都是256或512M的网上都是512M的多。

网友:
楼上,我知道多数是256m或512m的,但是这块是杂牌的,少有的128m128bit的9500gt。。。。

网友:
看看 这个行不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你提供的bios 9500m gs的(主要用在笔记本显卡),DDR2的,我这块是9500gt 128m 128bit DDR3的,可能不合适了,另外,你提供的bios也很少见,实际显存多大的?位宽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显存是4个颗粒, K4D26323QG-YC33     616是06年16周,显存容量看颗粒只有64M,
进系统是128M. 但我用维修软件测试只测到C区64位,A区好像给屏蔽了一样,

网友:
兄弟 再看看 这个行不,  实际是4颗颗粒的256M 12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