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18 进LOGO掉电

楼主(2010-10-13):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18进LOGO就掉电,有是还进不了LOGO就掉了,不知道 有没有高手碰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小弟一二,谢谢!南桥我重新加焊过还是一样。

网友:
是黑屏还是掉电,说清楚点

网友:
有可能是CPU不良,换个试试,再有就是滤波不良,我们有修过

网友:
看看供电吧,也有可能功能不正常

网友:
先换南桥吧,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吧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查主板

网友:
已经修好    南桥问题

网友(点评):
是换了个新南桥吗,还是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