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5手柄上的七针孔的定义是什么啊

楼主(2010-10-13):
8205手柄上的七针孔的定义是什么啊,我想用它来做上加热,应该怎么改啊,哪根线接什么啊

网友:
下加热已经做好了

网友:
自己拿万用表量一下哈

网友:
我也在做DIY
1棕
2小蓝                                         1 6   加热 , 2 5 电偶,3 4 电风扇 小黑线 地线
3黑
4小红
5黄
6红
7黑

网友:
上加热 185度 多了,就是不化焊锡,奇怪了

网友:
8205的电源输入是多少伏的啊,是交流还是直流啊

网友:
8205的手柄接PC410怎么接啊

网友:
做上加热,弄个10v直流就够快了,不然吹跑小零件。

网友:
风扇那个准备用个旋钮进行调节,加热的那个是用交流220V的吧

网友:
加热的是用交流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