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死机

楼主(2010-10-13):
三星R467笔记本老是出现平凡的不定时死机现像。不知道是主板那里的问题,CPU测式过不烫排除了过热死机的情况。还有就是CPU,内存。硬盘。还有电源都以换过还是出现死机。无头序了。。。

网友:
看散热片压的那几个芯片温度是否正常。先把风扇清理一下。

网友:
不是温度的问题啦我测式过跟本就不烫。有时候刚开起来十几秒就死了,跟本不是发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