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系统启动2次必坏

楼主(2010-10-13):
昨天遇到个头痛的问题,新装的系统重起2次后必坏 重做了4次都是一样的还了几个版本的系统。硬盘全部格式化 并重新分区 也都出同样问题 用金山检测了没病毒 有经验的朋友帮我看看问题在那里

会员22402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估计硬盘的问题!

网友:
扫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很有可能是硬盘坏道,也可以先换张光盘试试~!

网友:
你可能用DISKGEN进行一下主引导记录操作,我那次装 了N次还是用它搞定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查看下内存是不是内存出错了哦

网友:
应 该 是 硬 盘 坏 道  。。。

网友:
你应该确定硬盘有没有坏道才行啊。或者换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内存大于硬盘呀

网友:
最小系统法,然后替换法

网友:
我遇到一次是PCI坏了,上边插东西就不行的

网友:
我碰到过但不是固定2次坏,原因是显卡有电容暴浆了用还能用但不稳定蓝屏后系统就坏了,继续用这个显卡最后显卡终于挂了,后来换了块显卡就好了。(暴浆的显卡换了电容在别的机子上又好用了)

网友:
先扫描内存硬盘看是不是这二样坏。如果是a的u,也有可能是u坏。如果这些都不坏,如13楼所说,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爆电容了。我也试过像13#的显卡爆的,出现的问题和13#的一样。解决办法也一样。

网友:
用mhdd扫描下硬盘,看有无坏道

网友:
硬件冲突。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引起的硬盘故障。

网友:
MHDD.
有时候新系统爆卡也是MHDD扫一下再说

网友:
应该是硬盘坏道了

网友:
检查硬盘  内存  ,大部分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上次忘记回这个了,现在补上。 原因是硬盘的读写毛病。

网友:
daminamag
的帖子
哪你的硬盘是怎么处理的?
直接换了一块还是又修了一下呢

网友:
硬盘原因大些,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硬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把硬盘低格一下!~

网友:
检查 硬盘和内存

网友:
你把硬盘拿到别得机器上试下不OK了。。。

网友:
daminamag
的帖子
90%的可能为硬盘有坏道,屏蔽前5G,重新分区再安装系统吧。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感觉像是内存或是CPU有坏,最好检测一下.

网友:
把硬盘前面删掉几个G

网友:
内存问题大于硬盘 支持

网友:
我的机器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华硕的主板 刷了一下bios好了
不过楼主的机器嘛 应该先跑下检测软件 内存硬盘都有可能呀

网友:
我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不过好像换了别的系统就OK了。。。呵呵。。